求助 ,联想y470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4-03-04):
用电源单开正常。电源电池一起也正常,单用电池没有3 5 v 。求维修理路

网友A:
接上电池,看一下16.13.脚是否有电压,

网友:
其实这个机器的主开启是1和6脚

网友:
感覍主要是查EC哪边,ACOff电压看下是否高电压。

网友:
只能慢慢的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池,看一下16.13.脚是否有电压,

有的。开关上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俺图纸查啊 电池哦各个信号

现在就是开关上没高电压

网友:
仁宝的查ACOFF这个信号 。

网友:
感觉是电池那边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