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量电源电压时,红笔头是否加尖针头

楼主(2014-03-04):
大家量电源电压时,红笔头是否加尖针头,感觉焊点间隙很小,有时会碰到。
电源

网友:
我是在红笔尖处用铜线固定半截针尖,然后焊锡加固

网友:
这个必须的吧!方便点,有时如果不小心大意了的话很容易造成二次故障的,我还记得去年修一华硕充电芯片时就出了装况,芯片型号记不住了,就是VIN和给EC的信号脚挨着的,结果大意了,两脚本来就差点连锡了,你懂的,烧了我两个EC,那个郁闷的,唉

网友:
学芯片维修,首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换表笔,呵

网友:
表笔尖点,不容易打滑,不容易造成短路,

网友:
我的表笔就没加尖,芯片引脚间隙小的,看一下连线,在另外的相连的点测量,如果不能避开的就最好用热收缩管包一下表笔尖就可以了

网友:
用热宿管包住表笔头就行。

网友:
表笔尖点可以戳破氧化层 增加测量准确度

网友:
一般的表笔都太粗了,不好测量,只有在表笔上加根针才好好操作。

网友:
必须尖头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