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 - 改装笔电风扇

楼主(2014-03-04):
各位大哥, 大家好。
小弟有台笔电 5580 过热的问题, 我想改它变成风扇一直固定的转。
请问如根据下面的图纸, 我该怎样焊。
谢了。

网友:
USB 借电后有时USB接口会不稳定。
曾看过有位神人修改如图下 :

网友:
绕过控制芯片借一个5V供电就OK了。

网友:
直接接USB 5v电就可以了。。。。。。。。。。。。。

网友:
U26拆掉串一个二极管就OK了,电压4.3V左右

网友:
javascript:;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平時就是直接接通u26, 用得好好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