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传点经验

楼主(2014-03-04):
每次遇到三桥合一,每次上BGA都是把桥做短路,哪位大师传点做三桥合一的经验?万分感谢

网友:
三合一桥加焊之前行要烤几分钟,温度曲线升温不能太快,上风温度要比较低,一般220就能拆下来,下风在250--260之间。

网友:
做多了就会了

网友:
我之前也和你一样,不过之后学乖了,都是取下来植株上,这样的话成功的概率会大很多,直接加焊就和你说的一样。。,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