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EC BIOS

楼主(2014-03-04):
谁有联想独显的E430 EC BIOS

网友A:
直接换EC吧  刷不了的

可以刷写的

网友:
那有一个ECBIOS哟,我看到两个BIOS芯片都在南桥上,搞不懂

你完全不懂啊,这个ec内置有程序的。可以刷写的

网友:
淘宝上面有卖的,但是要飞线焊接才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EC吧  刷不了的

128个脚脚你真有心 淘宝上12块RMB一个

网友:
版号la-8131p

E430 ec bios.rar

E430 pch bios.rar

网友(2014-04-29):
下载个试试  刚好修到

网友:
怎么下不了啊 没钱啊

网友:
2个bios芯片挨着的,4m的应该是ecbios吧

网友:
没分肯定下载不了,赶紧去赚积分吧

网友:
下来试试刷原来刷了一个亮机慢 但是运行都正常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网友:
下了试试 不行

网友(2014-05-31):
好东西!我的机器就是EC坏了。谢谢!

网友:
主板上两个BIOS呢?怎么分辨?

网友:
6楼的老哥发错了,ec程序应该是128k容量,在ec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