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05显示器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03-04):
长城M205显示器指示灯不亮,拆开维修,发现驱动板不良,(都是脏榔屎)处理以后,开关按键没有电压,加芯主芯片一切正常,第二天不行了,方法用尽了都不行。买回来一个一样的板子,把25芯片 COPY一下,能用了,用几下又不能用了,买回来的板还是能用。请高手再指点一下?

网友:
换驱动板程序刷了吗?

网友:
把25芯片 COPY一下,能用了,用几下又不能用了,买回来的板还是能用。
因此,那就先细查一下25周围的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点评):
上修了一个三星的也是这种问题,后来也是换板子.25也换了就是不行.别人说要刷一下24.

网友:
直接换通用板吧 93A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