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替换问题

楼主(2014-03-04):
这种管子可以用别的代替吗?料板上实在找不到。。可以用什么样的代替

网友:
看图了找相同作用的管子代换,改都可以代换当然也是可以的,

网友:
现在的设计还真*脏话*,不好!!

网友:
一般用CPU的供电管子都可以

网友:
两上管四个下管。。。拿个料板上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