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35S 95831不出CPU供电一列!

楼主(2014-03-04):
型号:X35S

板号:U31SD rev:2.0

内存贴纸:U31SD

故障现象:裸板不出CPU和集显供电,没图纸,没点位,先易后难,换CPU,刷BIOS故障依旧。测PCH背后一0欧电阻没电压,不接地。最后测得过孔不穿,飞线解决。位置见下图:

BIOS也传一份吧:

网友A:
楼主为什么想起来测试PCH背后一0欧电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想起来测试PCH背后一0欧电阻呢?

估计楼主 老手了
我没有图纸 不能按图索骥
根据经验和习惯会测试 CPU背面的 电感 等的电压 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 老手了
我没有图纸 不能按图索骥
根据经验和习惯会测试 CPU背面的 电感 等的电压 所以… ...

1.5V主供电?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都知道这电阻是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 老手了
我没有图纸 不能按图索骥
根据经验和习惯会测试 CPU背面的 电感 等的电压 所以… ...

对,习惯性测试电感,0欧电阻的电压,有时候会找到惊喜。

网友:
飞线解决。顶一下】

网友:
测这些0电阻这倒是一个快修手法哦,还过楼主问一下,怎么快速知道他是多少电压了,从哪里飞过来。这个很关键,学学

网友:
确实不错,要是给点维修思路更好!

网友:
没说思路啊,,,,,,

网友:
一般高手都会留点悬念 让我们自己去想。

网友:
太简洁了  一个直接发 BIOS

网友:
我也很好奇,楼主怎么知道是1.5V。。。

网友:
怎么知道是过那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