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集显 独显都花屏

楼主(2014-03-04):
客户拿来一台二修E425上家没修好, 一上电不触发心想哎呀送钱来了,刷BIOS 阿BIOS怎么不对,才一兆。找了个BIOS刷上去开机了,才找到一个显卡在意料之中的 上家动过显卡。换了个显卡可以了。但是出了个一想不的事 在桌面操作没问题 但是一播放视屏就花屏死机 BIOS切换到集显还是一样 驱动 系统 bios东弄过 纳闷了请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呀?? 板号是E425 AMD 10330-2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对

网友:
只发现cpu供电波动有点大 会不会是这个影响

网友:
看看显存怎么样啊

网友:
宁夏的爱恋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看显存怎么样啊
                                                                              集显都是花的

网友A:
显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实在不行我就换CP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拆了显卡 用集显还是花呀  就说明不是独显和显存

网友:
外接也花换CPU看看。外接不花查屏码片。

网友:
不考虑一下屏线和屏吗?只想说,一切皆有可能,不要忽略感觉不可能的东西

网友:
可以换显存看看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小元件

网友:
bios版本错了也有可能会这样

网友:
建议把显卡换掉试一下

网友:
我的机器内接不亮,外接亮,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准备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修的别的板,有的电压转换坏了导致花屏,可以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