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dell1555掉电

楼主(2014-03-04):
请教,dell 1555 DAOFM8 开机0.02电流掉电,瞬间示波器测各大电感有电压,无 cpu供电,vr_on不出,vr_on由ec发出,EC换了,也不行。悬空ec vr_on,也不发高电平。HWPG瞬间也有。没思路了,在网上看到有人风枪吹8623e可以亮,试了下果然,可一凉就不行啦,如图:

bst电容换了,周边电容换了。。没思路啊。。大家帮看下,图纸附上了 对了,以为8632e pg不良也换了

网友A:
你把8623e换个试试看呢

网友:
刷刷bios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8623e换个试试看呢

换了啊,我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啊,我说了

bios 刷了,加热是可以亮的

网友:
把芯片周边的电容都换了试一下吧

网友:
周边电容和反馈这一路上的电阻和MOS一起换掉。

网友C:
维修思路很重要。既然断电 基本上都是保护电路动作  如果是保护了  无非就是过流 欠流 过压 欠压。而保护电路动作无非都是后级异常,进反馈至前级,最终保护。至于你说的HWPG 是瞬间,那么他持续的条件是?没有持续的HWPG就更别说后面的VR_ON了。
还有个思路就是 电子元件加热 内阻是变小 或者物理热涨冷缩。至于到底什么原因引起掉电,有示波器应该不难找出来
祝你好运,找到故障发出来大家分享下经验!

网友:
这情况刷BIOS  把主供电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主搞出来了分享下子,我也碰到过没有修出来。还给客户了。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下MOS管波,先判断下是不是芯片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思路很重要。既然断电 基本上都是保护电路动作  如果是保护了  无非就是过流 欠流 过压 欠压。而保护电 ...

依然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