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没有显示屏和诊断卡,如何判断笔记本主板已经正常工作?

楼主(2014-03-04):
内容如题,想问的就是这个,求大神告知。

网友:
你是迅维学员,这个应该问你们老师啊

网友:
看是否跑U、看示波器

网友:
观察波形,接键盘,开关关机可以关闭电源。不过最多只能证明启动了,外设方面,如声音啥的,没屏幕咋测试呢?

网友:
接喇叭 听听声音. 看指示灯。

网友:
外接显示器呀

网友:
  还修什么本本哦

网友:
楼主接键盘就可以看到

网友:
有经验的基本看电流表就知道显示了吗

网友:
看可调电源电流的跳变是否正常,示波器打下内存数据线,看过内存没有,打屏接口EDID,EDID过了基本可判定主板完全正常。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看电流  最准确的就是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