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中兴UV880

楼主(2014-03-04):
我不小心把屛线弄断了  能救吗  我是新手来的  求教

网友A:
把屏线接起来  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屏线接起来  啊

用什么接??胶水??

网友:
屛线可以用什么接??急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接??胶水??

当然是 焊接了.  要不 你把外皮剥掉 拧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 焊接了.  要不 你把外皮剥掉 拧起来.

这屛线是薄的那种  焊接不了  所以我才来求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屛线是薄的那种  焊接不了  所以我才来求救

这个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没办法了.

没办法 也谢谢你了

网友:
焊接啊,用细烙铁,。。

网友:
用细线拉线应该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