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暗屏,能修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4-03-04):
屏幕用了两年多,前段时间开始暗屏,亮2秒就暗了,亮的那两秒没正常显示那么亮稍微暗一点,刚开始按多几次开关就可以用了!现在不行了,现在用吹风机吹吹就可以了。拆开来看就两块板,主板和视频连接那块!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修需要多少钱?如果板的问题价钱合适的话可以快递过去。联系微信As123665
微信
暗屏

网友:
你把照片 拍出来 看看 就知道大概多少钱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拿到维修店看看,自己不会别乱动比较好

网友:
19寸宽屏的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 你不说清楚不好判断

网友:
拿到维修店看看吧

网友:
看来楼主不是维修人吧!是进来浑水摸鱼的!自己不会修!还不去找别人修!大家不给她提建议!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数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你又不会修 你直接弄到维修店就好了 一般是 里面电容鼓包了 造成电压不稳定

网友:
暗屏先查灯管,再查高压

网友:
先看下电有没有鼓包在测下灯管不行改个高压板试下

网友:
好像不是搞维修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