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求救

楼主(2014-03-04):
不小心锁了  ID码又不知道是什么怎么办

网友A:
进DUF模式后面 把系统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DUF模式后面 把系统刷了

朋友  谢了

网友B:
如果是ID锁的话,DFU刷机好像是没有用的。只能硬解,换基带。

网友:
基本和偷的没啥两样,除非有正规发票。否则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ID锁的话,DFU刷机好像是没有用的。只能硬解,换基带。

IPAD怎么换基带啊?

网友:
不会这么严重吧。这个可以换 ID号的

网友:
换码片呗

网友(2014-05-25):
发过来200给你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