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内存提示错误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4-03-04):
有一台是开机提示错误另一台是待机出现错误请哪位高手指点,按网上的说法下载了read修复工具还是不行。

网友:
首先 重新安装下系统试试,不行的话换根内存试试吧. 对了 系统时间 看看 对不

网友:
换系统就可以的

网友:
操作系统或者内存出了问题导致的

网友:
装系统 不行测下内存 硬盘

网友:
这是磁盘碎片清理程序在报错,如果你没有运行过它,就可能是病毒。或者内存不足

网友:
检测下硬盘还有内存,但先要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不如重装个机器。

网友:
办公电脑不能装系统,开机就出错的那台机子搞好了。开机出现这个画面 是酷我音乐盒的事,卸载了就可以了,那台待机出现错误的机子还没有解决,等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再发给大家分享。

网友:
酷我音乐盒提示的错误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问题都是一些软件运行时出错,内存无法运行造成的。当然重装系统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法

网友:
曾经有台Dell的老是这样报错,看视屏就死机,换了板还是一样,后来原机主放弃治疗了

网友:
固定输出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