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看HP MINI 110-1148TU 上电不显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3-04):
1.测量电组电压都有,2.可以触发但是要多次才行3.电流上到0.35后不动了4.更换内存、刷BIOS、用风枪风南桥和CPU都没有变。

网友:
北桥问题,不过这个机劝你不要修了.我修
好二台都是很快就返修,主要是温度无法
解决.最后都弄成vIp客户了 烦得差点吐血

网友(2014-04-04):
谢谢,哥们,我让他换板子了。

网友:
这种板很便宜的

网友:
我的主板  是CPU 板载     南北桥  显卡 合一
换主板得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