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下海尔高清彩电的检修

楼主(2014-03-04):
前些日修一台海尔高清彩电,故障为:黑屏有伴音,行启动正常。按经验代换三只视放快TDA6111Q,无效。遂检测主板到数字板的各路插槽供电正常。网上有资料说是板材过孔不良,后跑线路至各供电芯片基本正常。因顾客不同意换板,无奈只有认真检修,遂检查数字板各供电稳压器的输出供电,发现1.7V到视频解码的供电只有0.4V,查它的输入端也只有0.7v,因主板供此稳压器的5V供电之前检测正常,剩下的只有5V到稳压器的元件,一只贴片电感和一只二极管了,量电感正常,在路量二极管的正向电阻明显偏大,遂拆下测量,发现又正常了,到根据以往维修经验,认为可能是次二极管性能变差,于是代换此管,一切正常。本人在液晶电视主板维修中也遇过多起此二极管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不错,修的很漂亮,如果有图片就更完美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本人新手,还是有点不懂

网友:
新手学习了!对于新手非常的实用!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