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10 ms2220分屏

楼主(2014-03-04):
宏基4310,有时分四个屏,不均匀,有时正常,集成显卡,北桥加焊过,没用,正常时外接也正常,分屏时外界不显示,求思路,渴望有经验的来

补充内容 (2014-3-9 10:16):
修复了,还是大北桥虚汗,加黑胶的,重置好了

网友:
屏线问题呵呵

网友:
也有显卡的可能性,屏线问题大点

网友(点评):
这位大哥 都说是集成了的

网友:
一般  是屏线

网友:
更换北桥吧。

网友:
不好说,没思路,应该显卡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换屏试过吗

网友:
还有屏线也会引起的

网友:
屏线上面码片的信号线断了。

网友:
如果外接也是这样 可以考虑显卡,如果外界不是这样,你就换根屏线!

网友:
屏和屏线或者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bios可以刷下看看

网友:
像这个问题就是显卡  但是你是集成的  你看清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