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掉电

楼主(2014-03-04):
z475刚进系统就掉电,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准时掉电

网友:
进水了吧
拆开看看啊

网友:
没有进水,不定时掉电

网友:
描述太笼统 我昨天修一个Y530装系统到滚动条就掉电换了好几个系统也是掉电  最后换了WIN7就OK了,修复此机器还大卸八块 换CPU   MOS等等  最后听高人一句话 换了系统好了

网友:
掉电多数是cpu显卡散热的问题

网友:
你能把图 或者有没有进水 也没个图片

网友:
CPU问题吧  应该 是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数都是桥问题,电路问题都很少的,还有就是温度问题!!

网友:
从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掉电问题很麻烦。比如1.有的NEC,CPU滤波电容漏电掉电的,一般联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三星,ACER上见得多2.还有温度高掉电的。一般不会不定时。每次差不多到了这个温度就会掉电。用鲁大师测下温度就不会了。3.还有的是BIOS掉电的。。。4.还有就是南北桥脱焊掉电的。5.CPU坐子接触不好也会掉电。6.供电芯片不量也会掉电,7.缺电压也会掉电,这种情况连机都开不了。....
掉电情况多了去了。请楼主多多考虑。

网友:
做系统解压掉电不?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时亮时不亮 进系统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