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烧鸡大法,没烧出来

楼主(2014-03-04):
有4块华硕M4A88T-MLE,都是雷击,网卡烧了个小洞,拆了网卡,还是短路。测南桥边3个零欧电阻,有一个二极管档11,拆了零欧电阻,南桥侧阻值有700多,usb接口阻值正常,周边小电容正常,估计南桥是好的,在零欧电阻外侧,上3.3伏烧机,烧了十几分钟无果。怎么修,有经验的支个招,谢谢

网友(点评):
电流适当加大一些试试!

网友(点评):
I/O或北桥也可能

网友:
修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发给饼哥修吧

网友:
电流再大些试试呢

网友:
我烧的时候百分之八十能烧出来

网友:
这个电流怎么烧的出来

网友:
烧机大法,用得不好就惨了。前天烧个液晶屏,把屏烧坏了。反正是坏的,不心疼。

网友:
网卡少那么严重 南桥应该也挂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是很好啊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挂

网友:
看楼主的电源,已经是恒压CV状态,也就是说没有短路,楼主是不是烧错地方或量错地方了??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以前修过富士康的板是拆了网卡后还要查两组供电的

网友:
看楼主的表,根本就没有短路呀,短路的话会大电流的,

网友:
电流太小 要1A 2A才能知道哪里发热的  加电压  不会烧其它原件的

网友:
拆网卡 不行就判桥挂 ------

网友:
不瞒你说,我有块昂达A78CD3主板,雷击,昂达售后都没修好,内部夹层铜箔烧断了,

网友:
楼主电流加大点,肯定有东西发热的。

网友:
前天我把一块不显示的北桥给烧好了,忘记装散热器,开了五分钟,冒烧了之后既然好了,不过不敢给客户,还得上BGA呀

网友:
固定输出电容问题

网友:
看来这里烧机高手也多哦,想请问大家在烧机时最好是加大电流好还是加大电压好呢
?

网友:
电流小,现在肯定烧不出来。再大一点,应该可以烧出结果。

网友:
非常好!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要是拆网卡还不行的话 桥应该挂了 换主板吧

网友:
桥周围短路,楼主可以测量下 ,

网友:
慢慢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