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4-03-04):
我们的
手机
可以自己更换更大容量的存储,还有运行内存吗?比如运行内存512M换成1G,可行吗?
手机

网友:
不能,首先你要知道你的CPU支持什么类型的闪存,还要在里面写入底层数据,好像很难哦

网友(2014-04-21):
我也想 扩张运行内存 啊 就是不会啊 要是his我会就好咯

网友:
RAM是运存,这个运存是在主板上面的固件,是没有办法加大升级的,ROM是手机内存,多数智能机支持SD卡扩展的, 加张大容量SD卡就好了, 通常最大支持32G。 望采纳!

网友:
有那么容易就好咯,如果真的可以那样,只要会焊,想加多大都行的,所以这是不可能D

网友:
智能机支持SD卡扩展的, 加张大容量SD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