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卡电流1.3左右,不亮机。

楼主(2014-03-04):
C40 卡电流在1.3以下,在1.2到1.3之间跳变。应该是不过显卡,上网一度,一大片这样的机器。卡在这个电流里,不显,两个灯有规律的一闪一闪,不停。大部分都是不过显卡,显卡虚焊,那就行了。拆机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加焊了。

焊完之后再上电,还是卡在1.2到1.3之间。呵。。看来不灵,只能动手修了。测下PCI-E MINI上的3.3复位正常,CPU1.0多也正常,内存的1.8,VTT0.9也正常。点到显卡的供电时无电压。看来是显卡核心无供电。开打图:

实测PQ702短路,找个换上后,那上管的也换了,不短了,再开机测试,还是卡在1.2-1.3.之间。一测核心电压还是没有出来。用示波器打PQ702,PQ701的4脚没有输出波形。PU701的EN_PSV有电压输入。VGA-PWRSEL 16是设置显卡核心电压的,最高1.1最低0.9.这个先不管。想着应该是PU701是坏的先换了再说。
换上后再上电,电压出来了。把屏装上,亮机了。

装好机器进系统正常运行。

这个机型不一定加焊就会好,所以还是加焊前测测电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见笑了。。

同意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相互交流 互相提高

千琼海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我是个小兵、 -5
yxl12429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yu0481 -10 严禁灌水
yxl12429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嗯,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基本条件还是必须要满足的,呵呵

说得很好。

网友:
我修的CQ40都是在1.3A不显都是加焊北桥好的,你这种故障目前我还没修到呢?

网友:
显卡供电都不测一下,基本工作条件啊,你就干桥了!哈哈,跟我一样,碰到通病的显卡北桥,都是先干桥再说!

网友:
我都是先做北桥 显卡很少虚汗

网友:
楼主还是维修成功了,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都认为是显卡虚焊,先焊了再说,呵呵,都不太会先主动查电压,下次可以这样先查电压了。

网友:
显卡供电坏了  一般都直接BGA了 幸好你量了 要不就悲剧了

网友(点评):
先BGA的后查的电压

网友A:
显卡没供电学习了

网友:
      说的很详细  不错

我是个小兵、 -5

网友:
对,该 走得还得走走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B:
CQ40还真没发现过这个问题。这是AMD那款吧。

网友:
楼主思路正确,省去许多麻烦。

网友:
一般先测量各个电压都有再去动显卡

网友C:
没显卡供电而且下管短路居然不掉电,真奇怪

网友:
经验很好,不想一些人有经验就是不教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显卡供电而且下管短路居然不掉电,真奇怪

呵。。人家不掉电啊。所以加焊才没有用啊。

网友:
不错的案例  HP有些机器就是这样看电流是是显卡  实际上是Q管短路

网友D:
修了很多AMD  北桥,的。这个还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了很多AMD  北桥,的。这个还没修过。。。。

呵。CQ40的机器就是这个毛病,一般加焊下就可以了。这个有点变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Q40还真没发现过这个问题。这是AMD那款吧。

对滴。INTEL的相对问题少一点。

网友:
还是按步骤一步一步修 要不然浪费时间,搞不好还扩大故障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几次。

网友:
现在看到CQ40都是加焊北桥或显卡 都习惯了!

网友:
不錯的方法
學習了

网友F:
还是先量各大供电电压后,再出动BGA,要不会是问题扩大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显卡坏的很少的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典型!

网友:
修主板,还是细心点好 ,不是电流跳变而去判断是什么问题。支能做个参考。

网友:
北桥最多,显卡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相互交流 互相提高

网友:
故障我还没修到过   修的都是 显卡问题

网友:
这机器 桥老爱坏  显卡北桥

网友:
这情况不注意还真不知道

网友:
AMD芯片组北桥确实容易坏,修了好多LENOVO G465E,都是北桥空焊导致。

网友:
直接先吹一下再说,不行再看。大都用风枪吹一下就好

网友:
重新做北桥看看

网友:
这机器电路问题还真少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要仔细哦,不能一直按通病来修

网友:
一般都想到的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在修一台 CQ40 的AMD的 版号是LA-4112P  来的时候不显示  电流在1.6到.2.3A 不显  外接也是一样,这个不说过了,内存是肯定过了, 然后开始怀疑显卡,但想到HP的机器BIOS容易坏,就 刷了 故障 一样 ,后来直接焊接   这次看电流也是差不多,  但不一样的是外接显了 内屏不显  , 查屏接口  开启屏供电的信号没有  是显卡没有 发出,这次我拿下来重植 , 结果还是一样  打LVDS  阻值 全一样  换屏 也是一样  还是没有 开启电压 查LVDS 模块供电 都有的   我现在 等着换一下显卡看了

网友:
我还一块cq40 AMD的知道是北桥的问题,但是没加焊,谁要的可以联系我 50卖

网友:
一般碰到amd 我都先加焊北桥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虚寒了   显卡虚寒的很少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一下,,

老会员也灌水?

网友:
习惯先做北桥

网友:
这个主板我之前修的不是加焊北桥就是显卡好的。修这样显卡没有核心电压挺少的。长记性了。

网友:
是AMD的机器吗       修过好几十台  一般都是 北桥的问题

网友:
但是基本条件还是必须要满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没供电学习了

水的越来越有水平了

网友:
你这是少数情况

网友:
学习了,看来以后修机子要先量一下供电啊,不然显卡加短路了都不知道啊

网友:
这款机子来回跳变我几乎都是压下北桥或换北桥就好了

网友:
下次还是先量电压没有扩大问题楼主走运呵呵呵

网友:
第一反应是显卡还有北桥是肯定的,根据你的经验我总结到了一点,如果是我直接把北桥拔了重植,但是你确是量电路,证明你是对的。经验不能判断一切,先量电路是对的,这是个经验大家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解决了没,这机器很恶心的

你不看贴的?不是能开机了吗?

网友:
有时候修的顺手顾不上想那么多了,估计能干好百分之七八十吧,久而久之造成了这样的坏习惯,不像刚开始学习维修的时候,最差也要测完全板的供电。

网友:
动手前先量量电压多轻松就能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滴。INTEL的相对问题少一点。

我爆经验:只要电流开机过显卡了,然后不显、花屏等显示问题(当然还包括电流偏低等)的,只要是AMD芯片组的,基本先干了再说,十有就成!

网友:
显卡供电没有的cpu40  不多见吧

网友:
这种机器,像你这种情况大部分是显卡北桥的问题。一般就是加焊就好了。但是你这个有些特殊。不是显卡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它的供电出现问题。这也应该算是显卡出的问题的。但是我们检修的时候要先简后繁,先易后难。楼主做的不错。

网友:
惠普机器  就是显卡坏的多   吹吹看呗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不容易拆好,内存橡皮擦下,下面一个槽不容易插好,先插上面的试。在不行就刷BIOS。但是注意这个BIOS 很多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先量各大供电电压后,再出动BGA,要不会是问题扩大啊@

请问各大电源都是什么?  怎样量供电?求解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这就说明以前的三板斧不太管用了

网友:
CQ40还真没发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H:
显卡没供电,电流有这么高吗???

网友:
我修到的都是北桥坏的比较多 显卡很少

网友:
脚塌实地 一步一步来 是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卡没供电,电流有这么高吗???

事实上电流在1.2到1.28之间从不过1.3.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啊,技术好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暂时还没优秀到

网友:
一般都是加焊北桥!呵呵

网友:
电压还是要先量吧,不要还没测量就动桥。

网友:
惠普的帮大家挣了不少钱啊,问题真多

网友:
  行不错    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CQ40  亮机就掉电  无奈

网友:
不管怎么说赞一个先

网友:
不要盲目焊桥,先测一下全板的供电再动手。

网友:
不要盲目修,

网友:
加焊前检测电压 是的习惯 要不瞎忙碌

网友:
电流上到1a了一般很少去测量电压了

网友:
一般看到1.2到1.3的电流都感觉供电基本都出来了,没想到啊,呵呵,以后真的要多注意才行了。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和你说的一样的,把桥和显卡全搞了也不好啊 ,估计也是显卡没有供电了。回去再看看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恭喜.

网友:
好像还没有遇到过,大多CQ40的BIOS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像这些机子一般都应该先测量有无短路再测电压  免得被经验带劲沟里

网友:
动桥之前要三思而后行啊。还是先测测比较好。

网友:
大都是显卡虚焊,这还没有遇到过,学习啦

网友:
技术很好的

网友:
CQ40 一般都是桥  显卡虚了。要么就是屏线坏了。

网友:
这机子我换过显卡好的

网友:
三板斧先使出来再查条件,俺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这是个列外,,下次注意下

网友:
我也是喜欢直接加焊在说,这个是意外,时间才是重要,帮同行修时间不搞快,都 不赚钱

网友:
要是我就干北桥了

网友:
修好了就是王道啊

网友:
这款通病都是北桥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一般修这机器,一般都是北桥 或者bios问题,这故障还真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维修3把斧干完再说

网友:
拿出来分享是好,谢谢了,

网友:
这个精华,额。。。

网友:
1.2-1.3有没有明显的跳 变几次,如果是北桥坏的话,好像有跳变几次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 一般直接做桥了

网友(2014-04-10):
跟之前修的hp v3000 945芯片组,7200显卡一样,焊完才发现显卡供电没有

网友:
北桥虚汗的蛮多 。。

网友:
AMD的一般cpu也爱坏的
要我碰到这问题 说不准我会先加焊北桥

网友(2014-06-26):
维修的都是这毛病 一上来就干桥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I:
这种机器我们一拿到一般都干桥这个故障经典

网友:
嗯 确实没见过这种情况 下次见到就会弄了

网友:
正在修一台CQ40集成的AMD的,卡1.2A无显
挠头

网友:
cq40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北桥引起的,楼主这个有点例外,竟然是显卡供电有问题,

网友:
要是我的话,直接干,不测量的

网友:
供电都 没查就干桥了 ,哈哈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比显卡更容易坏

网友:
问下楼主前面还测得好好的,后面就怎么想到是pu701坏了,没说怎么测出来的啊

网友:
CQ40开机不显,AMD芯片干北桥,NVIDIA芯片擦洗内存

网友:
看来修版是还是测下基本条件比较好,有时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和经历。

网友:
这个电压的问题还示碰到,多是北桥问题。

网友:
一看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2014-12-01):
目前 还没遇到过楼主这样的,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
图上是amd的吧,1.2应该是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