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智能电视监控系统常见维护故障处理

楼主(2014-03-04):
智能监控安装流程示意图
摄像机——(光端机)——视频分配器——
1、矩阵主机——视频矩阵系统——电视屏幕墙——
2、硬盘录像机摄像机有光缆或视频线连接光端机光端机再连接视频分摄像机光端机视频分配器通过视频分配器连接矩阵主机矩阵主机再连接电视屏配器矩阵主机电视屏幕墙视频分配器再连接硬盘录像机硬盘录像机 智能监控安装流程示意图 常见故障现像
红外摄像机与一体机常见故红外摄像机与一体机常见故障排除
二.云台常见故障排除云台常见故障排除
三.光端机常见故障排除光端机常见
四.监视器常见故障排除监视器常见故障排除
五.矩阵主机常见故障排除矩阵主机常见故障排除  红外机、
六.硬盘录像机常见故障排除硬盘录像机常见故障排除
七.线缆与信号干扰常见故线缆与信号干扰常见故障排除
常见故障现像(红外机、一体机)常见故障现像红外机一体机)
一、彩色失真可能是白平衡开关(AWB2)设置不当,也可能是环境光照条件变化太大,应改首先检查开关设置是否在关的位置上,应想办法改善环境的光照条件,或避免大面积单调颜色。
二、图像出现扭曲或几何失真这种现象可能是摄像机、监视器的几何校正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是视频连接线缆或设备的特征阻抗与摄像机的输出阻抗不匹配。当出现以上现象时, 请先检查所用监视器的输入阻抗开关是否设置在75 端,其次再检查用视频连接线缆阻抗是否是75 。
三、红外防水机白天图像正常,夜间发白这种现象一般因机器使用环境有反射物或在范围很小的空间使用,因红外光反射导致,解决此现象首先应确定使用环境是否有反射物,尽可能改善使用环境,举例说明碧林小区安装在球罩里的红外枪机出现反射情况。其次检查机器的有效红外距离与实际使用距离是否相应;若一台远距离红外机器在很小的空间使用会因红外光过强导致机器图像发白。
四、红外防水机白天图像正常,夜间看不清物体这种现象一般是电源功率不够,因白天红外灯没有工作,功率小;到晚上电源功率小红外灯不正常工作,导致图像暗,看不清物体;换用功率较大电源。  常见故障现像(红外机、一体机)常见故障现像红外机、一体机)红外机
五、无图像首先检查外加电源极性是否正确,输出电压是否满足要求(电源误差:DC12V±10%, AC24V± 5%),其次检查视频连线是否接触良好;若是使用手动光圈镜头或电动光圈镜头需检查光圈是否打开,自动光圈镜头则需要调节LEVEL电位器使光圈在合适位置。
六、画面噪点大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视频传输线路远,视频信号衰减环境光照度不够;连接光缆是否接触不良或有短路现象;监视器本身信噪比不良.
七、图像有干扰(例如:斜纹,水波纹,横线) 这种情况不一定是产品本身问题,很多情况下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
1、线材质量问题,建议尽量使用国标线材。质量较差的线材在传输过程中衰减信号,易出现被 1 干扰现象,建议75-5视频线铺设距离在300米。
2、视频线或摄像机被强磁场干扰。强磁场源如:大功率电动机,高频发射机等。强磁场将会对绝大多数摄像机产生干扰。
3、稳压电源内部电容滤波不良。在使用一体变焦摄像机中,请尽量不要使用集中供电。
4、传输线路过长。
5、视频线的BNC头制做工艺差。
6、雷击造成摄像机无图像(通常为DSP,CPU,电源板损坏)。
7、摄像机工作中电源电压过高。摄像机用12伏直流工作电源的实际输出电压超过直流15V,造成电源板损坏。
8、 BNC头松动。
9、电源变压器损坏。
10、 220V交流供电电网电压波动太大。建议监控系统采用UPS(净化稳压电源)220V交流电源集中供应方式,同时尽量做视频和电源的防雷处理.  常见故障现像(红外机、一体机)常见故障现像红外机、一体机)红外机
八、一体机常见的故障以及排除方法先检查一体化摄像机的聚焦状态是在键控优先还是自动聚焦状态,如果处于键控优先状态请调回自动聚焦态,如果还不行,测为周围的环境光线过亮,致使摄像机亮度值过高,摄像机无法找到聚焦点,可将摄像机的亮度值调低。
1:有时候装球机的时候,发现远处图象聚焦不清楚但是近处的球罩却很清晰, 主要问题在菜单中有一项聚焦的最近距离数字选择过小,最小距离至少1米以上.
2:一体机有些时候画面不清楚,颜色不够亮丽这主要是电源的功率问题,电源选择至少12伏,500mA.镜头在变倍的时候需要电流比较大.如果电源功率不够就产生这种情况.
3:摄象机通电后正常工作,但是画面图象好象是底片投射上的一样,这一般的情况是摄象机有正/负片功能,负片打开导致的,将负片关闭就好了.
4:摄象机有时只能缩小的一定的倍数(比如5倍)放大也是从5倍开始的,这是把菜单中(变倍)的数字改为1就可以了.
5:摄象机没有图象,接通电源后有镜头自检的声音,可以看到镜头来回动.这是由于视频部分带电(接地以及静电等多种情况)把视频烧坏.应该找专业人士维修. 6:在一体机出现色彩照度等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如果不知道具体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最好将设置恢复为初始设值,一般情况下就会正常。
7:实用一体机的时候严禁将电源的正负极接反,如果接反很快将摄象机烧坏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