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来看看啊

楼主(2014-03-04):
华硕代工HP M2N68-LA REV:5.00  通电自动上电可以关机,总线供电都出来了  U有电压1.3V  没有内存供电  芯片为7120跑线跑不出来啊, 芯片所有脚电压为0   内存供电对地38 , 7120第5脚VCC也没有  经电容滤波,4R7电阻到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上,1脚5V 2脚12V  3脚12V   12V到4R7一端为12V  另一端始终为0V   芯片换过 电容焕了   二极管也换了  求思路或者点位

补充内容 (2014-3-5 09:47):
已经解决

补充内容 (2014-3-5 09:54):
问题在13楼,不知道怎么修改帖子。不好意思

网友A:
4R7是4.7欧的电阻,你测一下这个阻值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R7是4.7欧的电阻,你测一下这个阻值正常吗?

这个我知道,也换了,唉。。。蛋疼啊

网友:
7120再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也换了,唉。。。蛋疼啊

这样的话,可以肯定是7120坏了。

网友:
7120有问题

网友:
把芯片拆下来再测供电对地阻值不就知道是不是了吗

网友:
没内存供电还有U电压?

网友:
打五角的对地。不是太小的话多头这线还有其它去处。

网友:
连5脚vcc供电都为0,那说明这芯片供电都没有了,怎么可能有电压输出呢?查上级供电来源吧,不要冒然就说芯片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主的,把电压修出来,连接4r7的二级管的另一头有没有电压?如果IC有问题,会先烧掉那个4r7的电阻,今天我修到一个VCC脚对地2欧的,刚开始以为是4r7坏了而已,换了一个功率大点的,结果IC冒烧了.

网友:
是不是连接vcc的还去了其他地方

网友:
1脚BOOT和5脚相关,也经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经电容接地,电容的问题,把线全部刮掉跑线查出

网友:
看楼主写的 感觉好矛盾 没看懂

网友:
固定输出电容问题

网友:
学习了,挣点经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