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海信TLM46V66C 自动关机求助~~

楼主(2014-03-04):
接一台海信TLM46V66C电视机,客户说故障是:用2小时自动关机,得关电源开关后才能再次开机。重新开机后半小时又会自动关机,后面会时间越来越短。我店里没电视信号,只能用电脑主机带VGA,4小时 都不关机。请教这个情况一般是电源板不稳定,还是主板不稳定~
电脑

网友:
电源的问题会多一点,建议把输出的电容换了

网友:
海信电视的电源板有个通病,就是会经常自动关机,好像是PFC电路的问题,看看PFC电压正常吗,不正常就修PF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