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FSP180-50spv电源接主板不启动

楼主(2014-03-04):
FSP180-50spv电源所有输出电压正常,接主板不开机,各位高手应该检查那里
不开机

网友:
没修过 没修过

网友:
检查紫色线的电解

网友:
有电源测试仪的测一下PG信号

网友:
解决了,换了KA3511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电源都没修好,带不起负载,开机得几分钟马上电源就断电了。只能买个新电源换上去了。

网友:
测一下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