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770T-C45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又停,无法开机

楼主(2014-03-04):
V星770T-C45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又停,无法开机,经群友指点说是三极管或是电容短路,但是肉眼观察没有爆管及怀孕的迹像。

网友:
应该是由   短路

网友:
都有供电吧

网友:
板子发给我给你修修吧!472552173

网友A:
是掉电吗?不插12V试试。应该有管子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掉电吗?不插12V试试。应该有管子短路。

同意楼上的观点。还有就是把CPU拿掉看看,还会不会掉电。AMD的主板不上CPU也是能转的。
还有要是AMD3800+到5200+的CPU最好换个试试。

网友:
短路和 不跑码都 会转下就停的  BIOS先刷一下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最好先刷一下试试

网友:
明显CPU供电短路保护。测量 MOS管看看有没有短路 要不是就电源管理芯片换看看!

网友:
通病来的,遇到几块了

网友:
目测找不到问题。就用万用表测量呀。这样问你只有试一下不插CPU供电还是不是这样。

网友:
先检测到一下是否有存在短路故障,拔掉12VP4;看看还是否依旧,然后,再插12V,再观察。

网友:
把CPU的供电4P拿掉看看,拿掉风扇转动 就是管子的事情了

网友:
目测找不到问题,就上万能表。把12vcpu供电拔了试一试。应该是cpu旁边的mos管短路引起的

网友:
风扇转下就停,放完电才能触发,一般有短路;先拔掉12v,如果一样保护,一般是内存、桥供电等前面的供电有短路

网友:
短路了好像,量一下cpu供电管

网友:
哈哈,最喜欢修这个了,修到没有激情了。12V短路最喜欢烧上管,换一个上去大部分就OK了,不过换好后要打下波形,不正常的话把IC一块换了,不然客户要请你吃回锅肉的

网友B:
拔掉12VP4插头后一点就亮,风扇也正常运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拔掉12VP4插头后一点就亮,风扇也正常运行的。

首先赞一下你的头像,不错有前途!你的问题找到了,楼上各位大师说清了CPU供电那一块,场馆或者电源管理芯片。准备好你的风枪吹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赞一下你的头像,不错有前途!你的问题找到了,楼上各位大师说清了CPU供电那一块,场馆或者电源管理 ...

有一个场管被击穿后,更换了一块,但是开机运行几十秒后,前面同样位置的场管又被击穿了。

网友:
这是被击穿的那块,换了后,往前的同样位置的一块又被击穿的。

网友:
看耐压够不够,上下管一起换,最后就是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检查CPU供电

网友:
如果那个位置的场馆总是击穿的话 那就干脆不要这项供电了 连着周围的电容都拆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CPU供电短路或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
可是这电源心片这地方不好找啊。

网友:
你发个诊断跟马的,看一下跑到哪个代码。

网友:
换电源看看,如果不是的话就是CPU上管击穿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万用表量下cpu旁的MOS管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可能有短路

网友:
拔掉小12V借口还掉电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赞一下你的头像,不错有前途!你的问题找到了,楼上各位大师说清了CPU供电那一块,场馆或者电源管理 ...

这女的是谁啊 ?
打一下场管的对地值就知道了

网友:
你就修CPU电源那块就好啦

网友:
没有爆管及怀孕的迹像!!!!!错别字笑死人了。。。。不过,楼主估计是新手,学下怎么测场管,然后一个个焊下来测过去~~~

网友:
usb口短路

网友:
看到有些回复的   想笑。楼主的这个情况应该把CPU的供电先拔掉,然后再开机 看看还会不会掉电,我觉得这板子应该就是CPU这块的问题 了,拔掉CPU供电后  如果不掉电了的话,那就检测CPU供电的MOS管 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场管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

网友:
下载分用完了,来学习下

网友:
真难学啊,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女的是谁啊 ?
打一下场管的对地值就知道了
用一女的头像就是女的吗?同学你几岁了哦,这样小白?打阻值只能知道是否对地短路,要拆下来测才准确!还有控制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有可能cpu供电部分

网友:
拔了CPU 4Pin插口电源,开机看是否常转,如果常转,就必杀CPU供电,如果这个不会修,那么伙计,你不要修板子了,乖乖装个系统,卖个电脑吧,这不是你能干的

网友:
CPU供电线路查一下

网友:
可以查一下CPU供电线路是否短路啊.CPU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等等

网友:
一般就CPU供电问题

网友:
CPU旁的MOS管可能有短路的。

网友:
12V辅助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