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被烧个洞

楼主(2014-03-04):
现代显示器z191电源板高压部分,变压器旁边接灯管的线根部,被烧了个小洞,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 负载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该了高压板 高压板烧了。应该是板子本身的问题。你连线试试呢。或者改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板漏电打火引发的。

网友:
漏电打火了,呵呵

网友:
换板吧,换通用的

网友:
淘宝弄快板换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该了高压板 高压板烧了

网友A:
受潮打火引起,清除烧焦的部分,把断了的铜箔连好,用704硅胶掩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潮打火引起,清除烧焦的部分,把断了的铜箔连好,用704硅胶掩盖

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灯管接口没有虚焊的情况下,应该是灯管坏了,对外壳放电,也会导致灯管接口处打火,我见过许多例。。。把灯管全换,然后把烧坏的地方处理下,焊接好,再用硅胶覆盖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不过是主板的

网友:
打火 换板吧

网友:
漏洞照成的,以为那个地方电压特别高

网友:
灯管打火烧坏的

网友:
改高压板最快,赚钱最快的

网友:
烧了个洞了,还是换板解决吧!

网友:
这个连上是可以,我也连过,不过连上以后又烧了,后来拆开屏发现是灯管引起的,你最好把屏也拆开看看,不要只改板,否则高压板以后还是用不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