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40七声报警

楼主(2014-03-04):
集成cpu  没进过水 开机跳变两下到0.5几,然后就是七声报警。显卡南桥cpu都热了,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
加焊北桥就OK了

网友:
查 cpu  不行就换吧

网友:
加焊北桥OK,搞过好多个了

网友:
像是不过内存。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一代I3 换屏线 或者 热热CPU 百分90好 干HM55那是灌水的

网友:
新人 准小白来报道了喽

网友:
是amd的话。多是桥的问题多。加焊差不多都能搞好。修了几台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把其他的大芯片对焊了,就是忘记了最关键的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