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问题

楼主(2014-03-04):
大电容是设计缺陷吗?   会引起不跑u、花屏、死机、掉电?还有哪些故障?   反正有大电容就换掉就是吧? 想请教一下这是为什么呢?新手,勿见怪~

。。一夜 + 1 淡定,一般般啦。

网友A:
首先不是所有的见到大电容就换掉 你要根据机器现象,具体分析
NEC大电容 起滤波作用 电压不平稳自然有问题。

网友B:
只要看见就先拆掉就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是所有的见到大电容就换掉 你要根据机器现象,具体分析
NEC大电容 起滤波作用 电压不平稳自然有问 ...

知道了~还是版主乐于助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看见就先拆掉就没错

呵呵呵,换掉也没有坏处是吧~

网友C:
大电容啊  最喜欢啊  一件大电容 就知道是送钱的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啊  最喜欢啊  一件大电容 就知道是送钱的嘛

瞧你那屌丝样~   也对,大电容就是送钱的

网友E:
好东西,我喜欢。。。。收藏了,,

失欣疯 -2 严禁灌水

网友:
失欣疯 -1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我喜欢。。。。收藏了,,

- -  你喜欢啥米》?也不说点故障问题啥的~

网友: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失欣疯 -2 严禁灌水

网友:
灌水的吧~~~~~~~~鄙视~!

网友: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F:
一个一个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一个换就行。

啥米意思啊   说清楚嘛~!   大电容只有一个吧~还一个一个换啊?

网友: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瞧你那屌丝样~   也对,大电容就是送钱的

呵呵,真的这个通病对于新手来说,是个好东西哈

网友:
多些大电容的机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真的这个通病对于新手来说,是个好东西哈

好东西到是好东西,没有技术性的问题啊

网友G:
就是 漏电了 ,像电解电容一样的 时间久了 都会容量下降 ,变得不稳定!一般在周围补几个电容 330的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 漏电了 ,像电解电容一样的 时间久了 都会容量下降 ,变得不稳定!一般在周围补几个电容 330的  就可 ...

懂了,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

网友H:
不是所有的大电容都这么容易挂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是所有的大电容都这么容易挂掉的

????望说清楚点~~··好多新手等着学习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望说清楚点~~··好多新手等着学习呢

建议着重检查AC转DC电路上容量比较大的电容

网友:
滤波不稳定呀

网友I:
可以代换测机器,不掉就证明好了

网友:
没那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代换测机器,不掉就证明好了

果然是最笨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建议着重检查AC转DC电路上容量比较大的电容

ac是啥米? 详细 解释下,亲~

网友:
大多数掉电,拆机,看见大电容就知道送钱了。嘿嘿

网友:
你妹,你妹,,,那么大个电容,

网友J:
大电容的盖子弄开后,有发黑发黄的肯定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电容的盖子弄开后,有发黑发黄的肯定挂了

还打开盖子~直接暴力弄掉~

网友:
是我就出现死机,掉电。卡机,就换NEC大电容。

网友K:
有大电容的十个,八个都有问题的~~

网友:
东芝的几款机器  通病:开机掉电 直接换 NEC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大电容的十个,八个都有问题的~~

设计缺陷吗?

网友:
哦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其实没有必要去掉,给加个330就可以了,又省事,又快捷

网友L:
疑难杂症的首选 不过现在遇到的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疑难杂症的首选 不过现在遇到的少了

肯定滴啦!~

网友:
滤波电容坏 电压输出不稳定

网友: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NEC大电容确实容易坏,会掉电

网友:
s的确看见大电容就要偷笑 捡到钱了

网友:
大电容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  是安的位置
有问题一一温度无法解决

网友:
一般是 先换了再说

网友M:
以前把蓝屏问题当成是nec 的问题了,,悲剧
结果是系统的问题,丢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以前把蓝屏问题当成是nec 的问题了,,悲剧
结果是系统的问题,丢人啊,

哈哈,太逗了~~~~~~·

网友:
这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哈哈,太逗了~~~~~~·

疏忽了,,谁都有犯错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M:
疏忽了,,谁都有犯错的时候,,

嗯1- =

网友:
容易蓝屏 死机之类的

网友:
就是滤波不好  换上几个330 的并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是啥米? 详细 解释下,亲~

AC 交流 DC直流,亲

网友:
都是大电容惹的祸,,,,,,,,,

网友:
小的就一个一个的吗

网友:
要6个330吧

网友:
电容用久  肯定会有些 不良的

网友:
NEC大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4个啊     这都不知道~

网友:
专业人来解释电容的作用了。

网友:
输出电压杂波多了会保护掉电  ,蓝屏等等   才需要换

网友:
NEC的大电容 用久了 自然在电路中起的滤波作用的能力就减少啦  所以。。。。。。。。。

网友N:
我今天修了一台,也是换超级电容,但是换过以后,不上电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今天修了一台,也是换超级电容,但是换过以后,不上电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330电容换错了正负极了没有~~~有其他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是所有的见到大电容就换掉 你要根据机器现象,具体分析
NEC大电容 起滤波作用 电压不平稳自然有问 ...

同意说发,NEC的电容容易坏,厂方应该是想节约成本或者是安装节省时间考虑的吧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NEC设计上的缺陷导致,就和当年的LP141WX3闪屏,630,7300,750等一样是设计缺陷,没有什么为什么。。遇到了掉电一般是补电容,用330电容补下旁边的空白电容位;不好再焊掉,用6个330电容代用即可,已经修好多例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笔记本说清楚点

网友:
大电容坏的几率很大,不能说见了就换,但大多数时候都是被怀疑对象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有示波器比较直观。

网友:
那NEC电容确实害人,用不了几年就出问题,取不好取,换不好换,当初设计时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网友:
额有个的用处 不能胡乱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