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的问题

楼主(2014-03-04):
    问下 vin  3.3   out 1.3V ADJ/gnd 1.3V  不正常吧。  输出  out 跟gnd /adj   直通了。。。可以这样理解吗?EH11A 跟AMS1117 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的确不正常!2脚与1脚之间应该有一个电阻,怎么可能直通呢?而且还有一个分压电阻接地,保护1117,怎么可能二个电压一样的呢?

网友:
不会哦  没遇见过直通的

网友A:
有两种1117, 一种固定输出的  一种可调的,固定的上面都写在电压,你看看输出跟adj中间接电阻分压的是可调的。

网友:
赞同楼上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1117, 一种固定输出的  一种可调的,固定的上面都写在电压,你看看输出跟adj中间接电阻分压的是 ...

学习了,我只看到过可调的,没见过固定输出的。这样看来,楼主的是固定输出的了。也就是说你的输出接地了,查下通到哪里了。可能是那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B:
是的,可调的VOUT输出2.5V ,ADJ 脚上也应该有电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调的VOUT输出2.5V ,ADJ 脚上也应该有电压的吧?

有,要看那二个电阻大小,那是分压电阻。不过我见到的输出的都是3.3V

网友:
坏没坏直接换个上去就知道,1脚的电阻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
大家都说1117不容易坏的,你看是不是调节电阻坏了,或者是后级有东西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固定输出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