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假负载上的核心电压---没有真CPU也能出VCORE吗?

楼主(2014-03-04):
测假负载上的核心电压是否正常(意思就是没装真CPU也可以输出VCORE),如果这样可以的话,是否可以理解CPU正常启动工作之前就已经有VID0~VID4输出给驱动芯片了?
因为如果VID0~VID4都为高的时候,不满足VCORE驱动芯片(RT9241A)工作的条件!?

大家可以请看看RT9241A的工作条件,这里我说的意思是:真CPU在没VCORE的时候就应该已经部分(指外核)工作了,可否这样理解?

网友:
说的什么问题??

网友:
因为如果VID0~VID4都为高的时候,不满足VCORE驱动芯片工作的条件!?    这VIDO -VID4 只能是高低电平 才可以吧

网友:
pvid都是高低电平组合,全低全高都会不满足芯片工作 条件

网友:
假负载会让VID接地,VID是高低电平组合。高电平一般是经过电路转换的,假负载就直接让VID的某2-3个引脚直接拉低到地

网友:
有些会有 有些不出

网友:
主要看板子,有些出来有些出不来的

网友:
希望大家各抒己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