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734不出集显

楼主(2014-03-04):
收到客户的笔记本,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牌子是NE0板号是LA6734。收到之后接上电流表,电流跳到0.03就不动了。拆开机器,接上电开机。打了一下电感就集显和核心没出来。看了下,被人修过北桥一次。但是北桥电压有出来,看了下I/0,诶,有被动过,用天那水洗了下,一看 原来是灰尘。我又接上电流表开了一下机,电流刷的下跳到0.60,我一测核心出来了,就差集显了。吃了个饭,习惯性的又接上电流表,电流又只到0.06就掉了。我看了下I/0,加焊了一下。用天那水洗掉,结果电流又跳到0.60结果还是集显没出来。换了I/0害死跳到0.60.懒得修了,放到一边。下午测得时候电流又跳到0.06就掉,我以为是I/0没洗干净,又用天那水洗了一遍。结果电流又跳到0.60。我说这就出鬼了,洗一下就能出核心?这什么鬼问题。我又等了20来分钟,电流又是跳到0.06就掉了。我用天那水洗了一遍 。开机,我勒个擦擦又上0.60了~这是啥情况?我就干脆用牙刷沾了天那水使劲的刷I/0。结果到晚上都是一直到0.60.刷天那水刷出核心。我都想晕。结果后面更蛋疼的是不出集显,结果整死我了。好不容易弄到图纸,看了下核心供电芯片

集显的上下管的G极由芯片的39和37PIN控制。打了一下阻值,39PIN只有18Ω。难道是芯片坏了,拆下芯片,打了一下焊盘的阻值,上来了,我一下子看到了希望。坏了芯片,焊上去。阻值正常。开机,不对,电流还是0.60不动。打了一下G极的控制,还是18Ω。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头大了!到后面,干南桥,都没用了了。集显不出真的这么难修吗?哪位大神能支个招啊。搞了三天了,头都大了~

网友(点评):
给楼主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34710-1-1.html

网友(点评):
呵呵 通电后上管GS阻值是击穿的而且管子拆下来后 焊盘上也是击穿的 一般都以为芯片挂了 拆掉芯片恢复正常 换一个芯片通电又是如此 哈哈 岂不知这是正常的 待机芯片和CPU供电芯片 都一样基本常识啊

网友A:
丫丫丫的,我的没有出集显和独显,搞死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丫丫丫的,我的没有出集显和独显,搞死人了~

唉,看来不出集显这个问题很难修啊。你那个应该修出独显就肯定会出集显啊

网友(点评):
从你测的39#的二极体判断是负载漏电,内部回路串入引致39#的对地二极体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看来不出集显这个问题很难修啊。你那个应该修出独显就肯定会出集显啊

废话,肯定啊,说点建设性的话,OK?

网友C:
很不幸的告诉你,你这个板子估计很难修!95831 芯片 和 HM6X 系列组合的 加电 0.6掉电 看下是缺失95831 SDA   SCLK 有无电压 输出,还有就是 要 刷下 BIOS

网友(点评):
SDA SCLK 1.3 对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幸的告诉你,你这个板子估计很难修!95831 芯片 和 HM6X 系列组合的 加电 0.6掉电 看下是缺失95831 SDA ...

哥哥,没有bios可以刷呀,图纸都是花钱买的

网友D:
哎  不出集成显卡供电  真的好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  不出集成显卡供电  真的好难修

兄弟,你也遇到了吧 真希望有哪位大神,能出来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网友E:
慢慢修,这个虽然比较棘手,但修好就可能是通病,修好后回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慢慢修,这个虽然比较棘手,但修好就可能是通病,修好后回复下。

好的。像集显这一块确实有很多问题难得处理

网友F:
路过的,学习学习。

。。一夜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路过的,学习学习。

亲,不要灌水哦。版主大人可都在看着呢

网友:
HM6系列 的 CPU 供电芯片 要有一个 procpwrgd  信号 才可以开启 SVID  (SDA , SClk AlerT#),看一下 6系列时序,有有所收获论坛里有的

网友:
要出集显供电,是要过了内存才出的,就是说bios及桥自身的时钟正常后,你现在出cpu供电了,说明要往下一步了,看时序来修吧

网友:
头大。。。。。

。。一夜 -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着就是。头疼

网友:
分析的够彻底。。。。。。。。。。。。。。。。。。。。。。。。。。。。。。。

月饼 -2 严禁灌水

网友G:
LZ加油啊 修出来跟我们讲讲啊  最好带时序讲个步骤。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修好说下

网友:
等待结果中,楼主要相信自己!

网友H:
这个问题修好了没有修好了 发个帖子 大家都学习一下,  我下次以上这个 也都要留心了

网友:
呵呵  应该好解决吧!!

网友:
集显不好修 祝愿能修好

网友I:
可以附上图纸,让大家一起来帮你看看。

网友J:
修不好就不修卅,不要掉死在一棵树上。

网友K:
碰到B460几台都是这样,最后还是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加油啊 修出来跟我们讲讲啊  最好带时序讲个步骤。

那一块板我已经放弃了,修不出来了。仔细看了下板好多地方都刮开了绿皮,露出铜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修好了没有修好了 发个帖子 大家都学习一下,  我下次以上这个 也都要留心了

唉,没修了,已经放弃了,相对于65,55的桥,不出集显这个玩意真的很难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碰到B460几台都是这样,最后还是没修好。

B460么,我也有一台,修好了。独显的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不好就不修卅,不要掉死在一棵树上。

我也是这样觉得,在这样一台机器花太多时间不值得,但是没修出来又不甘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附上图纸,让大家一起来帮你看看。

好,我给个图纸

网友:
图纸有的,搜索LA-6734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L:
这种问题是挺难修的,就是95831的芯片,跟其他的有点分别

网友M:
修好了分享一下啊!求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问题是挺难修的,就是95831的芯片,跟其他的有点分别

唉 给我师傅去弄弄 看能不能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好了分享一下啊!求结果。。。。。

给我师傅去看看,看看他有没有辙,有辙修好了 我就发个帖

网友N:
这是个麻烦问题 先换供电芯片再说 硬测
真的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是个麻烦问题 先换供电芯片再说 硬测
真的太费时间了

核心已经换了,没用

网友O:
换个CPU试试,这机器应该是先出CPU电压,过内存后才出的集显电压的

网友P:
现在有的机器是跑码之后才能有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个CPU试试,这机器应该是先出CPU电压,过内存后才出的集显电压的

都换过了 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P:
现在有的机器是跑码之后才能有集显的

这个我还是知道滴  几个师傅都看了

网友Q:
先查显卡供电芯片的条件,比如电压,开启,之类的信号,再查(I / V)检测脚的输入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Q:
先查显卡供电芯片的条件,比如电压,开启,之类的信号,再查(I / V)检测脚的输入输出

不带独显的

网友:
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R:
实地出来的 分析得就是不一样 你好好的研究一下时序 修本的时候不能心烦

网友:
查下芯片的供电 42脚开启信号,

网友:
木有bios可以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R:
实地出来的 分析得就是不一样 你好好的研究一下时序 修本的时候不能心烦

怎么会不心烦,一个集显弄了几天了

网友S:
不出集成显卡供电  真的好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出集成显卡供电  真的好难修

别灌水哦,灌的这么明显,小心扣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不心烦,一个集显弄了几天了

嗯 理解你 但是你一点要做到心平气和的去面对他 有一次我把3-5V的两个检测电阻弄丢了 花了我3天时间找电阻 你说心烦不?(关键是还没有一样的料板)不过我还是耐心的面对他 最后是在找不到了 也就放弃了

。。一夜 + 2 很给力!

网友:
我也遇到很多没修好   求 高手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典型,

网友:
LZ修好后请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要在跑码之后才有集显的吧,还是重点查时序吧  看看CPURST#是否正常

网友:
学习学习,往后用的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