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N68-S主板前置音频不能用!

楼主(2014-03-04):
线也换过了,系统也换了N个版本了,就是没能解决,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啊?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系统里面把禁止前面板检测钩掉就好了

网友:
修板   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里面把禁止前面板检测钩掉就好了

系统里面没有那个“音频IO”啊!

网友:
声卡什么型号啊?去下一个对应的驱动,别用公版驱动试试

网友:
搞了个一分两的接头,客户同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问题,不过换个线最简单了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测声卡的15脚和16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