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曲折维修

楼主(2014-03-04):
转修机  不触发 。。待机电流0.04 ,3.3V  只有0.26v  拆机 发现南桥被人焊了 鼓了个包 ,直接换吧,82801IBM 的, 从料板上拆个 植好。。装上 还是不触发 3.3v 5v 依然不正常 ,,测B+只有8v。。 pq38 G级18.5V  。,直接从ACOFF 和PACIN开始查,去掉PQ15 .pacIN 依然没有电压 跑线路 发现 PR88 处有腐蚀  无vin电压 。飞线  待机3V 5V正常 开机电流一路上到1.3a,屏不显示 。。心凉啊 。。。发现北桥也被焊过  ,,而且有点变形。重焊还是一样 。。。在发现bios被人焊过 ,重刷一个 亮了 。。折腾啊  附上G430 bios  独显 LA-4211P

网友:
G430  bios 独显  LA-4211p

G430 独显LA-4211P.rar

网友:
这个真的伤不起  尤其二修机器

网友:
二修机器就这样   这贴好像看见过

网友:
二修机难修复,就怕第一个修得人扩大故障。

网友:
.这么多的故障,真难修啊

网友:
第二个图有点小了 看不清  不过思路清晰

网友:
我这天天接二修的,严重打击自信啊

网友:
别的搞过的大部分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