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线连接两个路由器的方法

楼主(2014-03-04):
一条网线,就只能一个路由器A拨号,路由器B挂靠在路由器A下。两个路由器之间用网线连接。
设置方法:
方法1:WAN口连接。任意一台电脑连接B路由的LAN口(第二个路由先不要连接,因为路由IP都是192.168.1.1,如果现在连接起来会有冲突),输入路由IP地址进入设置。打开网络参数的LAN口设置,把默认的IP地址改为192.168.22.1(这是随意改的,我这个也行),子网掩码默认255.255.255.0,然后保存重启路由。此时B路由的IP就变成了192.168.22.1,要进入B路由,必须输入192.168.22.1才能进入设置界面。这就区分了两个路由的登录网址。
然后,在当前电脑网卡TCP/IP属性中,将IP地址修改为192.168.22.X (X取自然数范围2—254,比如66),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22.1。
设置完成后,打开IE,在地址栏输入192.168.22.1,重新进入B路由器设置界面,打开网络参数的WAN口设置,在WAN口联接类型中选择静态IP,将其设置(用于连接A路由)为:IP地址192.168.1.X (X取自然数范围2—254) 子网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1.1(注意IP地址192.168.1.X,其中X,一定要在现有局域网中没有用过的IP地址,如78,否则会造成冲突)。DNS和代理服务器就设为192.168.1.1。设置完成保存重启B路由器即可。接着就可以A路由器的LAN口连接到B路由器的WAN口了,B路由就起到了二次路由的功能,所有连接B路由的电脑必须遵循B路由的LAN配置,也就是说,连接B路由的电脑的TCP/IP属性设置为IP:192.168.22.X(X取自然数范围2—254,只要不和B路由的LAN口一样就行了),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22.1,DNS:192.168.22.1。不填也行,可以打开B路由的DHCP服务功能,自动获取IP地址。需要注意的是,连接A路由的电脑必须遵循A路由的LAN设置规则,也就是IP:192.168.1.X(注意不能和B路由的WAN口IP设置一样),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DNS:192.168.1.1(或者选用你的网络运营商提供的DNS);连接B路由就遵循B路由的LAN设置规则。这里就不重述了。
将各自的无线打开,分别命名,设置复杂的无线密码,好了。

方法2:LAN口连接。这个因为不经过B路由的WAN口,所以相对就简单多了。还是同上,先不要连接A路由,任意一台电脑连接上B路由的LAN口,输入路由默认IP:192.168.1.1(出厂默认)进入B路由设置,关闭DHCP服务,然后,打开网络参数的LAN口设置,更改LAN口IP地址,比如改为 192.168.1.254 只要和别的已经使用的IP地址不冲突就可以了。设置完成,保存重启即可,这时候进入B路由的IP就变为192.168.1.254了。接着A路由的LAN口连接上B路由的LAN口,B路由就相当于A路由的扩展端口,起到了交换机的作用,电脑连接到B路由的LAN口就OK了,若需要设置各电脑的TCP/IP属性,就按照A路由的规则设置即可,其实就是连接在A路由IP段下。

网友:
复杂的文字描述

网友:
要是能用简单的文字加图片来描述就更能使人明白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脑都大了。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两个无线路由器之前可以不用网线,直接无线桥接

网友:
如两个路由其中一个路由当交换机使用那么,其中一个路由不插wan口,将另一个路由的lan口设为2到254其中一个192.168.x.1

网友:
看的有点晕

网友:
工业控制,网吧=====

网友(2014-04-03):
楼主整复杂了,呵呵。

网友:
真没弄明白搂主为什么搞那么复杂的。
1.直通线B路由WAN口连接到A路由器LAN口,没搂主说的那么复杂吧,IP什么的不用动的。
2.双绞线B路由LAN口连接到A路由LAN口,禁用B路由DHCP,修改B路由地址不要与A路由器地址冲突即可。
3.WDS无线桥接。

网友:
第一种方法需要那么复杂吗》?

网友:
两个路由器连接其实是很简单的。

网友(2014-06-15):
楼主         幸苦了 加点分

网友:
晕死了 ,头好晕

网友:
楼主能简单点就好了,看着有点累啊

网友:
一个做一级路由,一个做二级路由。一级路由开启DHCP分配IP功能,二级路由关闭DHCP

网友:
一个做一级路由,一个做二级路由。一级路由开启DHCP分配IP功能,连到上面的工作站由它分配IP.二级路由开启DHCP,但一级连二级的网线要插在WAN口,这样连在二级路由器上的工作站就由二级路由分配IP。这样只能减轻一级路由的负担。工作站间的访问又麻烦了。

网友:
能简单点不?

网友:
不就是有线桥连吗

网友A:
一看这些文字就头疼

网友:
桥接,,,现在电力猫更方便

网友:
一个做一级路由,一个做二级路由。一级路由开启DHCP分配IP功能

网友(2014-07-20):
太长不看

网友:
现在,很少有这么做了

网友(2014-09-06):
方法可行,就是有点复杂

网友(2015-06-08):
学习了一下 楼主讲的可以哦

网友:
是的 一级开启dhcp 二级关闭

网友:
楼主 粘贴复制 还行 不算累 要是自己 敲上去的 那你 真 闲 直接 桥了 不就完了

网友B:
我经常都这么干,早就是轻车熟路了

网友:
确实说的很对 非常有用

网友:
双路由被你说的没有听明白

网友(2015-07-21):
晕了。。。咋啥也没看见呢。、、、

网友:
好复杂的文字描述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