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 自动加电 但是不显示

楼主(2014-03-04):
b460e  自动加电 但是不显示

网友A:
谁能发个 独显的   bios  呀  跪求

网友:
我只有B470E的

网友:
楼主能讲具体点吗,方便他人给出解决方案啊。

网友:
这个机子爱坏BIOS和CPU供电乌龟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发个 独显的   bios  呀  跪求

楼主的修好没

网友:
楼主电流到多少啊

网友:
               楼主电流是多少,各大电压是否正常啊?

网友:
有一台跟你症状一样的机器3v5v cpu供电都有 自动加电0.82-0.78 不开机插内存不过!bios也刷了  没头绪了  楼主你的怎么样了

网友:
这个是 b460e   pm45  芯片组的

网友:
你打下内存的阻值用假负载。

网友(2014-04-11):
修好了没  咋不给结果呢

网友:
q修好了吗。。。。

网友:
我下载几个了 都不能只能正常解压

网友:
LZ怎么样啦

网友:
BIOS电池有电吗?

网友:
我也修到了这个问题,电压全部正常、电流上到1.0,不显示

网友:
査内存。显卡有没方波

网友:
自动开机电流多少,CPU供电正常吗,这种机一般都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啦,如果供电正常,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看,联想笔记本都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