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发贴赚点下载分,今早修的两台,

楼主(2014-03-04):
实在无聊,写个贴子,

   第一台,E420,风扇报错,同行换了风扇还是不行,我拿到拆开,发现风扇压根就不转,开始测吧,如下图,

   测得4脚有5V电压,但是1脚3脚没电压,这不正常哇,继续找吧,他来自U2801的10/11脚,。如下图。

     测得该芯片有供电,但是8脚有3.3V,9脚为0V,不正常哇,查得他来自己EC和PCH,这里我就是上图了,断开EC,9脚还是0V,于是换PCH,成功修复,
  第二台,E125,不触发,拆开测得没有3/5V,进一步测得3/5V的开启信号只有0.4V,但是他是由5V的线性电压给的,又受控于sys_shdn,这个SHDN去的地方很少,就热敏电阻和一个芯片,如下图,

这个芯片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但是测得该图中的Q13穿了,找之,修复,
  修得简单,写得也就简单了,

楼主分析功夫不错啊
思路清晰,算得上速修了,呵呵

网友:
真是芯片级啊,强烈支持楼主

网友A:
楼主的 电路基础佩服的五体投地,我还在女里的学习呢,

网友:
e420 风扇报错  换pch   这风险有点大啊
要是我我会改改电路 看看能不能去掉   换桥不但价格昂贵   而且还有风险   而且hm55的桥 好多假的

网友:
芯片级维修,这也是我的梦想。

网友B:
对HM55买过几个坏的

网友C:
第一个图的1脚,和三脚是风扇的什么信号,检测吗,5脚有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 电路基础佩服的五体投地,我还在女里的学习呢,

真佩服你的语文水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的1脚,和三脚是风扇的什么信号,检测吗,5脚有测吗

我也不太清楚,目测一个是检测,一个是控制,就是控制他转不转,转多快的那种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跟我同姓兄弟哪里人?

网友:
芯片级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第一个案例 8和9连起来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HM55买过几个坏的

应该是假的多吧,换过好多不成功的HM55

网友(2015-01-03):
风扇电路问题

网友:
简单明了,修的不错呀

网友:
楼主很强的分析能力

网友:
简单有图有真相看起来不会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