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显示器白屏维修经验,显示器型号:TFT1980PSA

楼主(2014-03-04):
TCL 显示器白屏维修经验,显示器型号:TFT1980PSA
我们专做同行生意,今天接到两台显示器白屏现象,一台是通电白屏,过一会就黑掉,开始开开关还可以控制开个灯,多按几次开关指示灯怎么也没反应了,信号不受控制,据我检查是驱动板问题,另一台就是TCL   显示器型号:TFT1980PSA  白屏按开关怎么按都没反应,没拆开之前,脑子第一反应是想有两种可能,第一:驱动板坏《包括开关型号没到》,第二:屏线没插好,拿过来三下两下拆开一看,电源板是好的,驱动板供电到了,再测测开关ON/OFF看看只要2.6V,我感觉不太对经,问题应该就是这里了。

找了一个测试高飞三根线到驱动板开关信号上,分别给高压供电一个,再飞到GND,三 根线飞好上电一看显示器正常,点了一会看看挺好没问题。看来驱动板没有任何问题,开关信号发出到电源板接口后 ,一条弯弯曲曲的跑到高压上,这肯定是高压问题了。在一以前我都是直接改个高压,不修电源板和高压板,
今晚没什么事我就来研究一下,顺着开关信号跑线路到高压一个个测电容电阻,跑到C812    R818    R819   C813  发现这四个阻值只有十几欧,我也不知道它们四个跑到这里来干啥的,拿起烙铁果断干掉它,再找找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接上驱动板和灯管看看,不白屏了,屏也不亮,我再看看是不是没接好,一抬屏亮了,   嘿嘿!  哥笑了,就这样修好了。

特此来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但是有点不解的是高压板故障怎么会引起白屏的呢。

网友:
楼主这样瞎修,修好了只能说明运气好。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就拆了,好坏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但是有点不解的是高压板故障怎么会引起白屏的呢。

电阻阻值低了,把开关信号拉低,导致检测不到开关信号,所以白屏

网友:
佩服啊 厉害啊 小弟敬佩

网友:
把电阻直接拆了,通电后在烧到别的管子楼主就笑了

网友:
说的对啊,呵,所以要小心了!!

网友:
高压板也会引起白屏,第一次听说。

网友:
楼主啊- =全部断掉了,不就断路了,电流怎么流到高压啊- =,前面一台显示器是不是电源板5V飞给驱动板,还是驱动板飞地,飞开启,飞调节到高压啊

网友:
一般白屏,都会习惯性的以为屏、屏线、驱动板,其次就是电源板电容鼓包……

网友:
白屏故障,不好解决

网友:
白屏是指高压灯管可以亮,但是屏驱动电路不正常工作的故障。。你那高压问题是黑屏才对啊。。。
再者说下那几个电阻,之所以用几个阻滞小的电阻串并联,是为了增大电阻的功率,贴片元件大多功率不是很大,没有1W2W的贴片,电路上装一个普通的大功率电阻不美观,才采取这种方式。。不知道你这样修好后会不会出别的问题哦

网友:
直接收藏  以后说不定能用到

补充内容 (2015-4-23 15:47):
这个帖子,我以前收藏的,  今天翻出来一看不大对劲啊。 楼主,白屏和高压有关系吗???

网友:
都是飞线高手啊。。。

网友:
都是修机高手。

网友:
艺高人胆大,坏了在修

网友:
真的假的,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