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囧事】一天连杀3台G470两台返修

楼主(2014-03-04):
    2月18号那天连续来了两台G470,还有一台是前一天留下的。当天有个客户拿来的G470是电流乱跳,刷了个BIOS好了,至今没返修。         还有2台是不出CPU供电,其中一台也是返修机,之前修过不记得什么地方了,拿过来弄了半天没弄出来,于是留了下来。另外一台先干了南桥没反应,也确定不是CPU供电那块的问题,于是干了南桥,涛声依旧。最后一招换I/O,把那台返修之前亮过的G470 I/O拆了换上电流嗖嗖的就跳上去了。决定再接再厉把那台也杀了,补上I/O,刷个BIOS,干南桥——好了!只不过待机有点高0.2,能闻到蟑螂特有的臭味,装上不管,返修再说。
    结果前几天就返修了那台进过蟑螂的G470,接手现象为待机0.01,CPU供电不出,重做南桥——0.3的珠,加上钢网不好,一抬珠子歪了三分之一,囧了——最后待机回到0.2,不触发,估计南桥挂了,就没再搞它了。今天又来一台G470,接着返修,测机,好,灰屏!干,这不是我技术不过关啊!这是他跟我有怨啊!这么大老远的跑过来专程找我!风枪热热显卡,OK亮机,判定显卡问题,我散热弄得好好的怎么还会在保修期内虚焊!而且坏的还不是同一个地方!老大你不能晚半个月来吗?加焊装起。还特意确定了一下散热没问题。现如今坐等第三台G470返修

网友:
老大 G470 真的 不好搞哦  经常 的 不出 CPU 供电!HM65XXX le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此机一定从阁下所说进行考量哈感激感激!

网友A:
什么意思啊这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啊这是、、、

主要说的就是G470的通病啦,不出CPU供电如果CPU供电部分没问题那么就先刷BIOS,再换I/O,在做桥,80%会好,另外修了3台居然连着返修两台自己也有点小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说的就是G470的通病啦,不出CPU供电如果CPU供电部分没问题那么就先刷BIOS,再换I/O,在做桥,80%会好 ...

这样、啊。。。

网友C:
老是返修,是很头大!

网友:
学习中  经验丰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是返修,是很头大!

是啊,特别是那些进水的、进蟑螂的、和一些掉电的机子返修的几率最大

网友:
这样也行啊?返修头都大了。

网友D:
这个本子不出U的供电不好修,估计LZ的这番维修都是猜的吧

网友:
这不出CPU电压,要搞这么多问题?

网友:
这个看哪个不爽干哪个的节奏啊

网友:
进水的、进蟑螂的、和一些掉电的机子返修的几率最大

网友:
小强太可恨了 我也修了不少

网友:
有个在 屏接口撒尿的 给机器整坏了 正疼痛

网友:
小强也不全是恨,又爱又恨。。。。无非就是恨比爱的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特别是那些进水的、进蟑螂的、和一些掉电的机子返修的几率最大

前两天修一进水机,返修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本子不出U的供电不好修,估计LZ的这番维修都是猜的吧

不全是,这台机子不出CPU供电有通病的,一般不出CPU都不是CPU供电电路问题,因为这个芯片不容易坏,爱出问题的是南桥、BIOS,EC很少出问题,具体原因忘了,论坛里大把的这个通病帖子,写的很好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E:
是啊,我这有一个不定时掉电的,温度不高,不知哪的问题,G470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我这有一个不定时掉电的,温度不高,不知哪的问题,G470独立的

不定时掉电?掉电后电流多少?能否再触发?

网友(2014-07-11):
搞了这么大震动................

网友:
运气还算可以

网友:
最烦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