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 电源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4-03-04):
先来个电源铭牌图  接着是自己亲手画的电源架构图(图纸是大概架构图不完整)

电源故障为无待机 直接测待机5V的滤波电容 无电压 阻值正常往前查 300V正常 测待机变压器初级绕组无300V  找电压时经过R1 从300V 大电容取得 测初级绕组对地阻值56欧 电源模块IC1已击穿导致烧掉限流电阻R1烧断  由于手上没有IC1同型号电源模块 遂改了一颗显示器通用电源模块  在交流部分串灯泡 通电测待机5V 正常 短接PSON 风扇转起来 下边是改模块过程图 以及 修复之后的实测电压

待机电压5.09

+5V 为5.04

+12V为11.93V

-12V 为-11.19V

+3.3V为3.35V

网友(点评):
大哥呀!你发图片也看一下好吗?全是QQ空间不可引用的(完全看不到的),难道你不会从电脑直接上传吗?

网友:
我去 嫌 本地上传的图片太模糊用的QQ外链一开始能看见的.....

网友:
我的帖子怎么还没审核通过啊

网友A:
师傅 你修了哪里 换了什么配件 完全看不到呀

网友:
TN267 我是直接替换的 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你修了哪里 换了什么配件 完全看不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 你修了哪里 换了什么配件 完全看不到呀

嗯 待机 变压器的 电源模块改成液晶显示器的通用电源模块   待机出来了 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
学习了,能把修的地方标一下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