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短路,太奇怪了!

楼主(2014-03-04):
今晚接一台东芝L700机器,本来还有30分钟就下班了,所以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大电流机器搞定,结果发现共公点短路。用烧鸡大法试试,可想不到的是烧不出来,电流从0.几A都烧到5A了,主板上还是没发现那个地方有发烫,这是怎么回事。最后发现可调电源线在发烫,那位大侠有见过这种情况。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
我以前也遇见过打短烧不出来的。有的是桥短 、有的是板层短

网友:
充放电电路你看看。你这个是一修机器码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戴尔,是PCB板的问题。最后我跳的线

网友:
一个一个地拆

网友:
是啊一修机,所以我正在郁闷这事呢?估计这个可能是板层有短路,如果桥短路直接感觉的到!

网友:
楼主可能还有个问题没注意到,就是你用来烧鸡的这根线太细了,以前我就遇到过,电流都5A了但电压显示是2V左右线发烫,后来我换了从汽车上拆的线,就是里面铜丝比较粗的那种线,结果电流到5A的时候电压是0.01V,短路的电容马上就烧出来了

网友:
不行就换,都这样

网友:
是 不是供电头有短的啊??

网友:
烧机法烧呗

网友:
估计还是电容之类的吧,慢慢取吧

网友:
一般就是电容和MOS管

网友:
这种一般都有地方发烫哦  不然电流怎么会那么大

网友:
公共点P沟道mos管挂掉了GD短路

网友:
烧鸡线太细,以前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我说怎么有时候烧不出来,我都是用锡包线那种细的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