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a出现红块

楼主(2014-03-04):
昨天用diskgenius检测出现如下:
DiskGenius 磁盘检测结果:
被检测磁盘:HD1:WDCWD5000AAKX-083CA0(466GB)
检测范围:柱面 0 - 60801 (该磁盘柱面总数:60801)
完成时间:2014-03-03 15:55:02
共检测到 15 个坏道区域。详细坏道信息如下:
      柱面号     磁头号     扇区号     扇区数目   耗时(毫秒)     修复情况   错误信息

           4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40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8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41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166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41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260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87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286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40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1017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25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1019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56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1068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72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2450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41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3050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56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3051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88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3085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57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3086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71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3090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41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39329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1641       未处理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今天用mhdd测试时并未修复坏道,没有检测到红块,警报上说是2个,分别是855451305和903932415,
但是晚上先扫描了一便,修复时只选择了一个remapn修复居然出现了红快,出现了4个警报,分别是856719420,
857272515,903543285和903543540.相当郁闷,求解,如何去隔离啊?大师救命

网友A:
有坏道屏蔽不了,估计是G表满了,可以做一下G转P以后,再加表

网友B:
这样扫来扫去估计很快就报废了。

网友C:
楼主再接着扫,这盘说不定就废了,G表都满了,还去扫

网友:
.....用hddregenrator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坏道屏蔽不了,估计是G表满了,可以做一下G转P以后,再加表

罗工,HDD REGENRASTOR 能修复物理坏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坏道屏蔽不了,估计是G表满了,可以做一下G转P以后,再加表

我有一块80g的IDE盘,那个盘在dos下也不认,是不是他的引导字节那块造成的【这块有坏道】,那要怎么修复呢?用winhex么?可是bios下不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再接着扫,这盘说不定就废了,G表都满了,还去扫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扫来扫去估计很快就报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