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块联想Y430的笔记本

楼主(2014-03-04):
今天修好一块联想Y430的笔记本,故障现象:按下开关键可以触发,但一会就掉电了,可调电源显示0.12-0.52左右掉电;首先,测各大供电 ,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总线供电也正常,我怀疑是BIOS问题,刷了无效,最后 ,查到无独立显卡供电

查VIN, VCC,PVCC供电正常,第5脚开启susp#无电压,追查到了这里

这里想要导通,必须U23的G极为高电平,要想G极为高电平,必须Q14截止,由+VSB上拉为高电平,才能使U23导通;而Q14的G极为高,这就拉低了U23,
所以,没有显卡供电,找到问题了,那就换吧。换了以后,电流表显示电流上去了,装上CPU,内存,显示了,进系统了,一切OK,故障排除

网友:
看完贴子,我心里卟通卟通的

网友:
没看到楼主说换什么,换Q14吗?Q14的G极高电平,可能是信号SUSP为高电平,也可能是Q14击穿才为高电平,到底换了什么?,

网友:
各大供电查完了才会想其他问题吧,楼主都没查完供电就去刷BIOS的

网友:
我怀疑他少一步了,  SUSP  SUSP#   两个信号肯定是经常一个MOS管改名字的,

网友:
楼主换的肯定是SUSP#转换SUSPMOS管

网友:
楼主也不讲一下,换什么换好的啊

网友:
是换Q14吗。Q14的G集为高电,Q14该导通的呀。该往前查啊,查Q14 G集为什么为高电平??????

网友:
susp应该是低电平  楼主换的应该是susp#转化susp的那个管

网友:
思路很重要

网友:
SUSP#信号在哪里啊?没说清楚哦

网友:
楼主换的是什么呀?是Q14吗?SUSP是高电平吗,SUSP#又该是高还是低呢?

网友:
没说清楚,SUSP#和SUSP怎么转换?

网友:
楼主能说的更详细点么 最终是换哪?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下次发帖时请讲具体点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为啥我就没一点思路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应该是U23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