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SL400

楼主(2014-03-05):
兄弟发来联想SL400主板让我帮忙修 主板到手仔细看了一下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测了一下全板电感阻值正常 接着上电发现问题没有待机SL400的待机芯片用的是TPS51120
开始查芯片工作条件22脚VIN 19V   19脚3V   21脚5V  12脚3.3V     29脚3.3V   13脚5V  28脚5V   4脚1.99V芯片工作条件正常第一想到的是芯片坏找了一个全新的芯片装上还是没有待机难道是新的芯片有问题有换了一个全新的芯片还是没有待机查反馈脚也正常把3V5V上下管全部换了还是没有待机有查了一次芯片工作条件没有发现问题在查一次3V5V电感阻值正常想一想是不是3V 5V后级有问题测了一下3V 5V上下管发现3V下管G级5V很明显3V后级有问题保护了3V待机要去的地方很多还好SL400是华硕代工有点位图不用到处找运气还好拆了几个小东西就找到我想要的结果

就是这个双NPN沟道管坏换了待机正常自动上电松了一口气以为好接显示屏没有反应看了一下电流1.245是不是内存换一条内存
还是一样头都大了还有问题查南桥复位CPU复位正常自己没有这种跑码卡用示波器打了一下波换南桥OK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 充电待机就有0.5   3-5v 多没有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我昨天刚接的一台SL400的机子,不开机,待机电流0.04A左右,按开机键无反应,拆机,测3V5V待机电电压,发现3V正常为3.3V,而5V不正常,为4.46V,请问这种情况如何着手。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是 无线网卡插口附近的一个电容短路

网友:
楼主是打哪的波啊

网友:
换下的那个管是干什么的

网友:
楼主思路绝对!

网友:
还是做桥啊

网友:
一个是3V,5V的问题,一个是南桥的问题,看楼主修起来好像蛮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