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G475艰难维修板号LA-6755P奇怪花屏

楼主(2014-03-05):
接到同行一台机器花屏。联想G475AMD芯片组独立显卡ATI的CPU  ED350。二话不说速度拆机看下外观。外观没看处来动过。速度上BGA加焊。加了以后怀着必须好的心态。接屏。心里凉了半截还是一样。就放一边了订了全新显卡回来。显卡一到立马做上去以为好了。晕了上电既然掉电。现在就急了。忘了提醒AMD的必须上小电池。不然不跑码。估计显卡短路了。断开显卡供电还是一样。这款机器断开显卡供电可以显示的。以前试过。没办法只好下了图纸测了。测得全班电压都OK首先测无线网卡22 脚无3.3那肯定前面出了问题。测了couPG信号有了。那就下一部测ICHOOWROK由EC发出正常在测得南桥没发出CL-powogod问题找到了就测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无奈直接换了南桥。上电不掉了接屏显示了。接上独显供电装上硬盘进了系统一切ok此机修复。

显卡 桥都挂了?

网友:
忘了上花屏的图片了

网友:
有点没看懂   赐教下 你的意思是说 元凶是南桥?还是说是因为做的显卡短路导致南桥挂了的?

网友A:
是啊 有点没看懂   赐教下 你的意思是说 元凶是南桥?还是说是因为做的显卡短路导致南桥挂了的?

网友:
修好这里,那里还有问题的板子最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有点没看懂   赐教下 你的意思是说 元凶是南桥?还是说是因为做的显卡短路导致南桥挂了的?

是南桥引起花屏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有个G475跟你的机器故障类似,我的是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但是接笔记本屏,花屏(症状是:有红底),能否上传一下你所找到的G475的图纸,谢谢!
已找到图纸,不麻烦搂住了,谢谢!

网友:
还没修到过南桥引起花屏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
南桥引起花屏?

网友:
暂时没修到过南桥引起花屏问题。

网友:
我有一机器AMD集显的 CPU短路了..换了 不亮.郁闷

网友(2014-04-11):
看到BIOS引起的花屏已经很吃惊了,没想到,南桥也会。。晕乎

网友:
长知识了  没白来

网友:
我去,我这个G475也是花屏,板载的CPU,这个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