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E6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4-03-05):
第一次发帖子,刚写了几个字想回车,按错了一下就发出了一个帖子
  接到同行从外地发过来的ACER ZE6上网本。同行说是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不开机,但收到机子,电池没发过来。
  上电测机发现无待机,把主板拆下来,量无3V 5V待机,再量各个电感也没有短路现象.由于同行说用电池可以开机,但电池没发过来无法是不是电池能开机,打电话跟同行确认,同行说用电池确实可以开机。不管了,按不开机来修吧。
   像这种故障比较少见,只能一步步量工作条件了。先清空COMS ,发现有待机了,量3V 5V待机也有了,开机显示正常,但断电后又开不起来了,又清空COMS电池,发现不管用了。但清空十几次,有时能开机一次。没办法,只能看图纸一步一步量待机3V 5V 工作条件了
      打ZE6图纸,量PU3  VIN 19V      VREG3 3V     VREG5 5V      EN  6.4V    NEC 3V   REF  0。7V     PU3的PGOOD 是它自己发出3VPCU后才现来的,所以量了也是0V。条件都正常啊,但为什么不出3V 5V呢。上迅维看一下,发现有个开不了机的,加焊桥好的。我这个有时能开机,怀疑有可能也是桥有空焊,而且这很多上网本用到这个桥的也容易出问题。直接加焊,加焊后可以上电,但关机后又一样的现象,无待机3V 5V 。看来不是桥方面的问题。看来问题还是出现在3V 5V 这块。由于量了PU3工作条件正常,而且也没有短路现象,看来只能换一个PU3试试,但手上又没有这个芯片,芯片上面写的是EQ=DB。只能定货了。
   第二天芯片到货,焊上去上电待机变为0.12 ,以为没焊好,又换了一个,发现还是一样,上电电流跑到0。12   用手摸PU3,有点烫。但待机3V 5V正常。按开关也能显示。看到能显示,想把硬盘装起来,如果使用正常就算了。但装起来发现进系统会掉电。但每次开机都正常。 难道是发过来的EQ=CE 的不能代用EQ=DB ,问卖芯片的说可以。
    怪了,一般芯片发烫,不是芯片坏就是后级有短路,但这台又能显示,说明后级没短路啊。想到会不会是3V 5V 电容触电的原因。(手上有示波器,但刚来这边上班没几天,对这台老模拟示波器不熟悉。之前都是用数字示波器。)上电用示波器打3V 5V  波形。看5V的波形不对,因为3V比较平滑,算了直接把3V 5V 电容一起换掉,换好后待机变为0.09,但进系统使用正常。想着把原来的3V 5V 芯片换回去试一下看看,换回去后,待机变为0.01经过测试 每开机进系统正常。想看是不是EQ=CE不能代替用EQ=DB,又换一个EQ=CE 待机还是0。09。说明EQ=CE不能代替EQ=DB  最后说明故障是5V滤波电容不良引起。还有EQ=CE不能代用EQ=DB。修这机子走了很多弯路。因为看到3V 5V 电容是固态电容,而且模似的示波器不怎么会用。如果刚开始就用示波示打3V 5V 瞬间波形。应该就知道问题了。
笔记本维修6年了,第一次写帖子,感觉比我修几台电脑还累。从11点写到12:30。
明天早上再上传主板更换电容图片跟BIOS

网友(点评):
eq=ce是不是功率小点,不是能正常进系统使用吗

网友:
我修过一台联想Y460的机器是电源开机完全正常,但电池开机不显

网友:
最后查出来是电池开机的时候少电压

网友A:
怎么图片上传不了。

ZE6 REV-E DDR3 CPU N455.rar

网友:
呵。。现在的卖芯片的都是那样说可以用,回来一搞都不能用的。所以问卖的还不如问修的。

网友:
要是早用波波就好了

网友:
REF  0。7V     对吗?

网友:
芯片还是换一样的好。代用的不保险啊

网友:
RT系列的芯片 字母代码 看见就头大,有没有速查的方法??

网友:
能不能传一个波形来说明一下更直观了。还有我想知道图片怎么上传

网友:
是不是原来就是电容导致保护,不出3,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图片上传不了。

看你把图纸都分享了,不给你加分都不行啊,哈哈

网友:
还是示波器牛叉

网友B:
卖芯片的都说前面的字母对就可以,看来不是这样的,下次要注意了,还有就是我手上有个ThinkE420 进水的,开始不触发,现在修触发了,但是上硬盘的话,亮了之后就掉电,不上硬盘不掉,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示波器还是修机神器,得好好学习

网友:
修过一次3 5V 上下管微短 上硬盘开掉电的故障

网友:
对了 3V5V 滤波不良  难道用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搞了半天,芯片代换问题,以后得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卖芯片的都说前面的字母对就可以,看来不是这样的,下次要注意了,还有就是我手上有个ThinkE420 进水的,开 ...

写bios试试,不行就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bios试试,不行就换掉。

BIOS 写过了 还是一样 基地的BIOS

网友:
搞了半天又绕回去了,修的头疼的机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
学习  楼主技术真好 以前碰到过  没修起来

网友:
5v滤波不良应该电池也不可以开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芯片的都说前面的字母对就可以,看来不是这样的,下次要注意了,还有就是我手上有个ThinkE420 进水的,开 ...

换D95280,

网友:
今天在此又学习了,楼主的技术和分析不错,现正在修一台故障现象与楼主维修的一样但机型不同,用电池各项电压检测都正常,只当接适配器时有一处电压不对,因为该处通路一时无法判测出路线,而且机器又是山寨上网本,板号 J7 VER  没有此图纸,只好暂时放下来此学习学习、查下同类故障,在此也请有此板号图的哥们给予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