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6寸液晶电视机开机画面logo渐渐消失

楼主(2014-03-05):
创维26寸液晶电视机开机logo显示 然后就慢慢变淡,顶上出现一条白色的显示区 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不会视屏坏了吧

网友:
以前在老家就做过推销创维电视的

网友A:
这个似乎是VGH生涯电路的问题吧,然后其他画面似乎也是慢慢显示

网友B:
LOGO 那块白色的是反光还是 那症状?  貌似是屏挂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GO 那块白色的是反光还是 那症状?  貌似是屏挂的可能性大点

白条貌似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似乎是VGH生涯电路的问题吧,然后其他画面似乎也是慢慢显示

不知道是不是逻辑版挂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似乎是VGH生涯电路的问题吧,然后其他画面似乎也是慢慢显示

logo是慢慢消失,然后下面白屏

网友C:
应该是屏问题  。。找个屏换换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问题  。。找个屏换换就知道了

换屏后这样

网友D:
驅動板程序要換喔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吗?最后到底是什么结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吗?最后到底是什么结果呀?

还木有修好,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驅動板程序要換喔

同样驱动板子的 芯片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F:
同样驱动板子屏驱动程序不一定样同,配不同的屏用不同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样驱动板子屏驱动程序不一定样同,配不同的屏用不同的程序.

屏相同 板子也相同

网友:
屏坏了看到那个条子我都怕,屏幕坏的概率好打的说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什么结果

网友:
驅動版是否已更換?

网友:
程序坏了, 刷个就好了

网友:
屏幕坏的可能比较大的!

网友G:
我自用的一台厦华LC25HU26 刚开机的时候都是彩条 差不多要十几二十分钟以后才能慢慢正常 我用风枪加热一下逻辑板 正常了 看了几天又不行了 从网上买了一块逻辑板 等来到了 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自用的一台厦华LC25HU26 刚开机的时候都是彩条 差不多要十几二十分钟以后才能慢慢正常 我用风枪加热一下 ...

厉害啊,撸主的可能和你的一样的故障

网友:
logoi消失屏和驱动程序坏都有可能

网友:
驱动板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修过差不多的  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呢  亲?

网友:
是MCU的问题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屏参

网友(2014-04-07):
屏电路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来一套 点屏电路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