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f173wd黑屏故障一例

楼主(2014-03-05):
接一台神舟hf173wd显示屏,故障黑屏,

指示灯正常,仔细看,可以看到隐约的图像,送VGA信号,指示灯变绿,

此机又是神舟用17.3寸笔记本屏改的台式显示器,

屏接口是典型的40针的LED接口,背光和LVDS信号都走这个接口。

测量背光EN信号正常,受控,测量背光PWM信号电压为0.9V,偏低,

用镊子短接EN和PWM信号,背光亮起,

调出菜单,调节亮度,发现只要向上或向下调节1格,背光就亮起,测量亮度1%时,PWM信号为1.9V,最高时为4.8V 亮度50%时为3.3V

可是断电后,故障再次出现,典型的MCU程序坏了,手里没有这个程序

干脆把主板上PWM切断,从供屏电压引3.3V到PWM信号上,

故障排除。应急维修,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水平高,分享了

网友A:
MCU坏了会影响暗屏吗,对了 你说的pwm是不是亮度调节新号,为什么要把开启新号和pwm新连接才会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坏了会影响暗屏吗,对了 你说的pwm是不是亮度调节新号,为什么要把开启新号和pwm新连接才会亮

新式的LED屏,没有 PWM信号,或是这个信号电压过低,背光就不会亮。

网友:
配上图,可以让别人看的更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式的LED屏,没有 PWM信号,或是这个信号电压过低,背光就不会亮。

那LCD的是不是就开启和调节信号,LED就多一个信号都满足才会点亮灯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LCD的是不是就开启和调节信号,LED就多一个信号都满足才会点亮灯管啊

我个人认为,这个PWM信号就是原来LCD的ADJ信号,
LCD时,没有ADJ信号,是可以让灯管亮起的,

到了LED时代,由于LED是可以大范围调节亮度的,所以,这个信号又变成必须的了。

网友:
听说过有 LED的线和屏线做在一起的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这个PWM信号就是原来LCD的ADJ信号,
LCD时,没有ADJ信号,是可以让灯管亮起的,

哦,知道了,LED的我还很少修,基本全是LC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