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主板屏无显的问题

楼主(2014-03-05):
昨天到手个HP nx6130 动下半部分 屏一会有显一会无显的 都拆开了 换屏线 屏 都不行 看主板 重做显卡也不行 一按主板就无显 请大神们支招

网友A:
说的太简单  没法帮你

网友B:
是不是屏线接口虚焊了

网友C:
不会是夹层的问题吧?那样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夹层的问题吧?那样的话就麻烦了!

额 不是吧 那也太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简单  没法帮你

还简单 你要什么样的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屏线接口虚焊了

没有 屏线借口都测过 没问题  就是动主板才有反应